求助用电源不能开机

楼主(2010-08-15):
各位高手,小弟在这儿问大家一个问题,刚接到一台旭日150,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和使用,但用外接电源却不行,用电流表也开不了。从来就没遇到这种问题,请教一下该怎么去修啊。郁闷
……

网友:
保护隔离

网友:
电源换过试了吗?

网友:
电源能开,机器本身没大问题,找一下机器的图纸,应该能搞好的

网友:
查查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到新手区去多学学吧。查电路不是三名话就能说的清的。

网友:
保护隔离@恩,我也学了点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