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非常郁闷的难题,请教各位同行怎么办

楼主(2010-08-15):
接到一台旭日125的机器,不开机,检测后发现开机芯片和网卡短路,定货发过来换上OK,但屏幕发红,开始以为是灯管的问题,准备拆屏时又觉的不像是灯管的问题,于是测量信号发现LVDS信号中正红信号阻值为200多一点,其他的都是430,这个是经过一个保险电阻直接到了北桥,所以认定为北桥坏。从网上定了一个QG82910GML的北桥。发过来后装上不跑码,换到原来的北桥后没问题所以前天又定了两个,没想到今天来了以后换上短路,一个部分短另一个全短,再换上原来的北桥就没问题。郁闷死了。只进货的成本加运费200多了,进的北桥还是全新的,怎么回事,是换板还是怎么着啊。

网友:
怎么办,怎么弄,还进个北桥呢还是直接换板

网友:
  先换板吧 前提是客户愿意 留下板了再慢慢研究 没见过你这种问题

网友:
换板吧,都不值得再换北桥了,有些卖芯片的,都说是全新的,也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现在买好多的桥的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做之前,先好好的看一下,还尽量的找个质量好的价格便宜的供应商,

网友:
现在进的芯片都不知道好坏的 有些新的还没有拆料板的好用呢啊

网友:
是不是买来的桥就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