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系统

楼主(2010-08-15):
请问各位软件高手,我装了个萝卜家园系统,先是几个驱动不行。后来弄驱动时死机了.然后重启就不能进系统了 怎么回事?????????

网友:
进安全模式下      重装驱动试试

网友:
是驱动不匹配,重装驱动就可解决~

网友:
我用过萝卜系统,还算行,但是很少有驱动装不了。。。建议扫下硬盘~~~~~

网友:
ok我试试看

网友:
重启。。 开机按F8。选择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看能不能进入系统。。

可能的话。。   直接用个驱动精灵或驱动人生把驱动补上就行了

网友:
丢失文件了吗?

网友:
没有丢失ok啦  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器搞定了,说下具体的毛病,怎么解决的,别说个OK了就好了
大家热心帮你,你也拿你的成果和大家分享下吗。、、、、

网友:
测过硬盘坏道没???

网友:
可能是你的安装盘有问题····换其它试试···········

网友:
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换了好几张光盘才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不好意思.....我改

网友:
    你不行了吧硬盘在DOS 下慢格一下!在重新做系统

网友:
有点像是硬盘故障,或者电源功率不足也可能

网友:
就系统问题搞得如此复杂

网友:
用 360安全卫士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