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主板插诊断卡不显代码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8-15):
我有一块华硕775针,一代内存的主板插上2位诊断卡开机CPU风扇转就是不跑码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下! 还有就是诊断卡代码下面两个灯是指什么,拿着诊断卡从左边算起第二个指示灯点开机时有闪下就灭了.  注:CPU有电压1.3     有图

网友:
请问大家有没有线路图

网友:
要不多插几下,要不换个插槽。

网友:
你得先看看各位分都工作没

网友:
有时候也是内存引起的,我碰到过了

网友:
哪个灯闪下久灭了,是表示复位了,检测卡不显示就是不走,重点监测下CPU座是否空焊,华硕的775板子U座空焊的情况比较多,还有检测下南北桥供电。

网友:
除了电源线,,把其它线路全拨了,,,把电池也取了,再插上你的卡.

网友:
有复位信号证明电源是好的。。。

网友:
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不是都正常吗

网友:
诊断卡不是在每块主板上都 跑码的,你换一个试试,多插几条槽试下,或在主板上插上那个小喇叭测试下。

网友:
其它电压正常么  看看u座空焊没

网友(2012-08-07):
U座空焊看得出来么?师兄教我一下怎么看U座空焊吧。谢谢

网友:
不跑码  说明是这主板PCI插槽可能是没用了,,,我想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