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用独立显卡死机,用集成显卡没事。

楼主(2010-08-15):
今天客户送来一联想主机,主板是V星代工的AM2.故障:开机看电影20分左右死机。死机后再开机,就报警。一长两短。以为是独立显卡(pci-e)的事,更换显卡故障依旧。再换过来原来的显卡,不显示了。又拿用一个显卡装上,还是同样一长两短报警。。但是用集成显卡就没事。检测独立显卡供电正常。不知从哪里下手了,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刷个BIOS,压一下桥试试

网友:
打下 16对耦合电容 看看北桥是否空焊

网友:
查下供电部分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弟技艺不佳,请教一下   16对耦合电容是不是北桥旁边的小c?

网友:
是的,你看看是不是C51的板子哟,如果是桥的可能性太大了

网友:
PCI-E总线不良了,引起的空焊

网友:
北桥虚焊引起的,先加焊北桥。

网友:
AM2的应该是K8M890的板,这种板有个常见毛病:北桥供电管坏。如果不认显卡,可以打一下AD线,或是直接加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是桥空焊引起的  打PCI-E数据线的对地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北桥 和 显卡之间的 32只  一眼就看出来了

网友:
这个主板是V星代工的,型号是:ms-7283,北桥加焊了,bios也BIOS还是不行,最后客户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