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T41P本本问题求助搞定了。保险坏

楼主(2010-08-15):
一台T41P本本问题求助

本本客人说是 刻了一张光碟重启电脑。 就不能启动了。     待机电压为 0.04  ,开机几秒内  电流跑到1.04 就掉电,关机了,电流为0.01, 再按开机键是无任何反应 ,非得拔掉电源,才能开机。  ; 不插内存,触发,电流跑到 84左右 ,报内存警, 但不 会掉电。

请问这个会是哪方面的问题 ?  请指点维修思路 。    谢谢了

网友:
按照LZ描述应该是跑到差不多有有显示就掉电了,重点查一下屏线接口3.3V的保修是不是烧了。

网友:
恩  我等下试试不接屏开机  的情况  。

网友:
不接屏 也是一样。掉电。

网友:
不接屏   开机电流跑到 71  73  75  再掉到38 就关机了  为000,再要拔掉电  再接上 就有待机电压 为0.03

网友:
搞定了,还真是一个保险坏了,换了就不掉电了。谢谢了!回复 汇科维修 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