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 GT7300-256搞到标准版 8片显卡黑屏

楼主(2010-08-15):
盈通 GT7300-256搞到标准版 8片显卡黑屏,测试供电,时钟都有;加焊了几片还是黑屏,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没掉件用软件测能认到核心的BIOS吗?

网友:
都测哪几个电压了?
黑屏也就是说有信号过来了,可能GPU不良了,需要重植测试

网友:
是不是显示器灯亮一下啊不亮黑屏啊是不是哪个能显示的心片坏拉

网友:
芯片有没的鼓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