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奇怪问题

楼主(2010-08-15):
一个华硕A7V8X-X 内存供电2.6V能进系统,很快就蓝屏,同时内存报警。重启不过内存跑9F是
放一会就在通电就能过偶尔进BIOS死机。没有芯片发烫。
供电问题还是BIOS问题,刷过好几个BIOS。望高手提醒。。

网友:
虽然供电正常  也可以换个供电试试

网友:
这种CPU特别容易坏哟

网友:
进BIOS死机说明主板有问题,查内存的VTT_DDR

网友:
加焊南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死机的不好修  在BIOS里面把外设屏蔽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