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个电源!找不到配件?

楼主(2010-08-15):
修个电源,三极管击穿!

把深圳的一些市场转遍了!就是卖不到!

三级管是:k2996
             4H
怎么也找不到啊!有什么同型号的可以换上吗?

网友:
这个确实少见的,功率大点的电源里面才有的吧

网友:
2SK2996   600V/10A/45W.
参数相近都可以代换。
是MOS场效应管。

网友:
像楼主这样维修要被累坏的,代换才是正道。我提供一个型号——10N60,有几个厂家在生产,10A600V。

网友:
楼上,我请教一下:如果型号一样,那什么叫代换呢?

网友:
安数和伏数要相近才可以

网友:
管子的 耐压 耐流一直 或大于 结构相同的管子即可代换  同型号的维修很累

网友:
兄弟,到淘宝上去买,基本上有的。你的型号我搜过了 有的

网友:
参数相同或相近即可,没必要非找同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