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L195W开20分钟后开不了

楼主(2010-08-15):
型号:AOCL195W
故障:开机20分钟后关掉就开不起来,按电源键指示灯闪一下电压由3.3V跳到0V;要等上10分钟左右才能开机,按键也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呢
你改个驱动板上去试一下啊。如果可以就给客户说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第一仔细查一下有没空焊的,二有可能是机内温度过高电源IC保护或都过温保护脚电阻不良。

网友:
可以怀疑温度,正常时,用电吹风吹吹,看看会不会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