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大电容代换?

楼主(2010-08-15):
原电容是120UF   420V  ,我只有100UF   450V的可不可以

网友:
可以,我还用400V60UF的呢

网友:
不要太小了,太小容易烧开关管。大小和功率有关系。

网友:
还有些是82UF有都可以代换,耐压不小于原来的就行了。

网友:
回各位,用100UF  450V的可能代换120UF  420V的电容,120UF  420V的坏了手头没有,

网友:
放心代换!100uf足够了

网友:
400V的就可以了  容量不能太小

网友:
电容的容量UF好比是一个装水的杯子,耐压V 好比是装多重的东西。
可以用大一些的杯子装水,但别多太多,会影响稳定。耐压只能高不能低。如果在高压上用低了会爆的。也千万别装反了,反了也会爆。

网友:
绝对可以滴。我这边经常这样换,上面他们都说咯,除非你小于滴,大于滴一般来说是没有问题,呵呵

网友:
可以用的,实在找不到的时候 你可以去电源上下一个下来替用也行啊

网友:
电压伏差太大了也不行吧.赖压值 也有个度的.

网友:
完全可以的,我用80的可以代过150,
CRT上用150代220,

网友:
反正我觉得和现实都是V一样,UF可大点不可小,,有部分板卡就证实UF大做法好点,以前在空调维修部老师傅要我们做过这个实验就见过,耐压会对电路有点保护作用但不是必然,可按高10%原则;容量大点对输入电压波动频繁的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善,1000以下取+20%,1000-3300可+1000UF,3300以上+10%原则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你手头上那个是完全可以代换的,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