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3G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0-08-15):
精微的板子  VIA的芯片组   CPU的供电  时钟 复位  VTT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所有AD线对地    桥的供电 等 能查的都查了  没有一个不正常的  但就是不走码   CPU用假负载测 供电7.5V  但没有发热的地方  应该是假负载的问题 上真U没问题  然后考虑虚焊  装带灯假负载也没问题  BIOS的 22  1.3V  始终高电平  证明还是CPU没有工作  然后打的CPU的地址和数据线 也都正常 我都快疯了  怎么治 再补充下  BIOS也刷过了。。。。。 愁愁  愁啊  用手压桥了也无果  不过很少碰到VIA虚焊 的  更何况这块板 应该为无铅板   愁愁愁啊

网友:
找到CPU复位的那跟线然后上真U再测CPU复位正常吗?CPU座 有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座子已经加焊过了  也仔细看过压针 也无问题  带灯假负载测也没问题   用不带灯的假负载测试 虽然电压7.5V  但是 时钟  复位  PG  VTT什么的都正常 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那么高的电压不正常查一下电源芯片的VID组合表是怎么样的。如果不正常就换他。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跟假负载有关  因为上真U 和 带灯假负载  电压都正常的  我觉得应该暂不用考虑这个电压为什么这么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另外照老大的方法已经做了 找了下明点 没找到复位线  然后把所有能看到的U到桥的细线 都刮开了 终于找到复位线  累人那   复制挺正常的 1.2V   点RES针 跳变正常

网友:
那刷 BIOS换IO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VIA的板 先刷BIOS试 再测一下BIOS是不是3V供电  BIOS芯片28脚有没有接地 如果是先拆掉IO开机看一下会不会跑码  不行再拆网卡

网友:
回复 网友C:
板子已经送走  谢谢关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