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电脑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0-08-15):
我的电脑比较老了,是06年出得,型号acer4262,最近出现问题了。装不上系统。
1。采用ghost直接装,ghost装完后显示完电脑自检,然后就出现了“最近一次的正确配置等等 ”,点进入网络模式,在读一些东西后就卡住了。
2。用光盘的winpe进,发现读完后黑屏。
3。用安装盘安装,读完一些东西后黑屏。
4。由于是老主板,找不到调sata硬盘模式的东西。
不知道原因。。。有人能帮我吗?

网友:
1.换根内存试一下,2建议把主板自带的网卡屏蔽掉

网友:
你换个系统看下啊,在不行用慢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2根内存条,都是三星的,分别插上试过了,还是不行。请问自带的网卡如何屏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过好几个ghost系统了,请问慢装是那种xp最原始的安装碟吗?

网友:
我是才注册的,像这样问题我建议把硬盘低格下,还有BIOS的硬盘设置,注意这两个问题应该能解决

网友:
我也遇到过几次像这样的情况,建议LZ进BIOS把主板自带的网卡屏蔽掉,把C盘格式化,然后用安装版进行安装或用番茄家园的ghost系统也可以~

网友:
换一个老一点的系统安装盘试一下,你的机子太老了,新系统盘装不上。

网友:
先可以扫下硬盘有坏道,再重新分下区~~~~应该可以的。。。。

网友:
也可以试试不装驱动的安装方法,反正是能想到的都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我用安装版的弄好了!楼主可以试下

网友:
装SP2应该可以的!用一步一步的装 !

网友:
在BIOS里找找,看看有没有AHCI这个功能,有就把它关掉,然后装系统,装完了系统,再把它打开。

网友:
在BIOS把网卡,声卡,可以关的都关了,再不行就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在BIOS里找AHCI这个选项,有就把它关掉,然后装系统,装完了系统,再把它打开。
由于是SATA硬盘,有的Ghost是不带SATA驱动,不加载SATA驱动,找个原安装版带SATA驱动的,或者带setup的Ghost盘,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
已经说了bios中找不到可以设置硬盘的东西了。想问下大家,如何在bios屏蔽网卡声卡??现在已经换了个新硬盘,还是装不上系统,是不是主板坏了??

网友:
内存和主板出问题的概率大些

网友:
我也是建议楼主 扫下硬盘!

网友:
但是怎么知道主板坏没坏啊?

网友:
用原版的XP裝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
先检查下你的分区有没有问题,把硬盘放在台机GHOST进去,再装在笔记本上解压,如果,还不行,就到系统考进硬盘,放到笔记本上,用光盘运行GHOST再试

网友:
用安装版,。

网友:
首先看能不能出PE系统,进去了是否能识别硬盘,可以的话。。找个新版本的系统直接GHOST进去。。然后用DM把MBR重写一下

网友:
你换下其他的内存 看下可以么  进PE都会黑屏    重点考虑下主板和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能看

网友:
有些老的主板需要用万能GHOST XP安装否则蓝屏如VIA 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