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怪事

楼主(2010-08-15):
请问是不是所有液晶按键开关处电压都是3.3V??因为我今天测出来是0.08V,按开关键没有反应,不 通电!然后我从驱动板上场管外飞线3.3V到开关处,但是按下开关键不放开,是可以关机的,但是放开后,又开机了,它到底是怎么个开机方式?

网友:
你的机器应该是按键漏电吧。把按键全换再试。

网友:
大部分都是3.3v,但也有5v的,把所有的按键换了这种现象都会解决     试试看

网友:
换开关键之后要是没解决问题。找驱动板上对应开关的电容。

网友:
  联想的   按键换掉ok

网友:
  先换开关,不行再看看驱动板上有无电压!应该你按开关会跳变的

网友:
楼主神人!把板子上场效应管上3.3v飞到按键上 还说能关机 那不是关机那是3.3V强制对地了 没供电当然关机了 没冒烟就是好事了 按键电压出问题不是这种解决方法的 你这个估计是MCU问题 找找资料刷一下试试 不行就换通用板吧价格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