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寸高压板问题?

楼主(2010-08-15):
有一联想液晶,开关外电压0.08V,按下开关没有反应,电源通电后不用按开关键自动亮一下黑屏,也看不到图像!然后测得开关外电压0.08V,这个先不管,先用外接灯管测试,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条问题?通电后外接灯管马上长亮,为什么不用按开关会马上亮,这个不懂?然后以为是机器灯管问题,换新灯管后,通电还是一样,亮一下黑了?想不通然后用另外一个高压条试了下换上去的新灯管(二灯大口)好的都亮,更加不懂了?它也是通电后马上亮,为什么不用按开关键的?请高手指点一下,本人是新手?

网友:
把按键全换 了应该 是按键漏电导致的问题。

网友:
先测按键。再用一块别的屏接上试试。先定是屏的问题还是电路上的。用别的屏还一样的话,加个高压条试试。如果还一样。查二次上的电容和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