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在家里没有装网也可以上网(未通过)

楼主(2010-08-15):
教你如何用电脑通过蓝牙连接手机上网

现在很多同学买了笔记本,在无聊的大学生活中多了一条打发时间的门路,可是当寒假或是暑假把笔记本电脑带回家的时候发现这机器只能是看看电影或是玩单机游戏了,当然有的同学家里连了网,有的同学家里富裕也可以买个包月无线上网卡过过瘾,可是大多数同学也许没有这样。别担心,以下我会教你如何用你的笔记本电脑连接手机上网。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你的手机卡必须包了GPRS流量包月套餐,不然移动公司可就赚大了,我的是移动每月送的50M流量,够用了,一般都用不完。

OK,我们进入正题,要想获得成功首先准备好你的硬件和软件,硬件是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个蓝牙适配器(有的笔记本是本身有蓝牙功能的就不需要蓝牙适配器了,如果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没有蓝牙适配器那可以去买一个,一般最便宜的迷你适配要20元这样子,我的就是迷你的)还有一个能上网并且包了流量的手机(废话,以下废话省略两万字)。软件我们要准备四样,一个名为“IVT bluesoleil”的蓝牙驱动(这个可以到天空软件这个网站里面下载),一个是“动感大挪移”(它主要是代理作用),另外一个是“DU Meter”(这个软件的作用是监控流量作用,这样你就知道你每天用的流量的情况,避免你用多超出了你的流量包),最后一个是OPERA浏览器,这个主要是用来设置上WAP网站的,后面的这三个可以在狗狗软件(www.gougou.com)里面搜索下载。

好,我们现在说重点,首先把你下的蓝牙驱动,动感大挪移和DU Meter软件都安装到电脑上。你的电脑桌面上会出现 (动感大挪移)和(蓝牙驱动), (OPERA浏览器),你的电脑的右下角会出现(流量监控),当然也并不完全是这样的,管它呢,只要安装成功就行了。把一切软件安装成功后你就可以把你的蓝牙适配器插到你的USB接口了(本身电脑带有蓝牙功能的可以不看),把你手机的蓝牙打开,然后你双击启动你的蓝牙,会出现蓝牙的主窗口,点击上面的“我的蓝牙”——“搜索蓝牙设备”,当搜索到你的手机后主窗口会出现一个手机图标(我的是小邓的Z140),OK,那代表你的手机,别客气,双击它,主窗口上面的一排图标会变成彩色(并不是所有图标都会变成彩色),你把鼠标放上去(一般是第二个图标)会出现“蓝牙拨号网络服务”,OK,双击它,你的手机会出现“DUN连接到……”,按确认键(当然如果电脑和手机之前没有配对过会要求输入配对密码,你在手机和电脑输入同一个数字就可以了,对,就像手机和手机配对,当不能建立连接你要考虑是不是你手机里面配对的手机太多,建议删除再试,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手机上按了确认键之后电脑上会一个对话框,很像宽带拨号的对话框对不对,上面显示用户名,密码都是空的,下面出现“*99***1#”,如果不是那就需要自己输入,点击左下方的“拨号”如果成功会提示成功连接到网络。

哇塞,这表明你已经成功90%了。

别急,接着点击,会出现一个窗口,你在“防QQ经常停止响应”的前面小框打勾再次按启动,如果成功的话窗口上方会滚动一行字说是你成功什么什么的,接着最小化。然后打开你的QQ吧,在登录窗口点击“设置”,在网络设置类型选“HTTP代理”,地址填入“10.0.0.172”,端口填入“80”,在登录服务器类型选TCP类型,后面的数字不要更改,按“确定”,输入你的账号密码开始聊QQ吧。

最后,我们设置OPERA浏览器上WAP网站(为什么是WAP网站而不是WWW网站呢?你想啊你那点流量够上WWW网站几个啊。再说了打开WWW网页是很慢的,而打开WAP网站速度则非常快)。首先安装好OPERA浏览器,打开OPERA浏览器,页面会提示错误,对,我们还要设置代理服务器,点击菜单栏上面的“工具”——“首选项” 点击弹出的对话框的“高级”——“网络”——“代理服务器” 在HTTP前面小框打钩,输入“10.0.0.172”,端口里面输入“80”点击“确定” 。OK,在地址栏输入WAP网站,比如“wap.hao123.com”,按回车键,是不是可以上网了,好神奇……

网页上的字是不是有点小,我们设置一下,点击“工具”——“首选项” 点击弹出的对话框的“网页”,点击页面缩放右边的下拉菜单,选“200”,点击“确定” 到了这里你对代理是不是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像MSN,TM,飞信也可通过代理实现,大同小异,自己花时间琢磨。

    可能很多人第一次都不会成功,没事,多试几次就可以了,祝你们好运

其实如果你买的手机不算太差的话,电脑就可以利用手机上网。手机作为调制解调器(就是我们通常称呼的“猫”)来用,有朋友惊讶于电脑可以利用手机上网,其实如果把手机看作是“猫”,就很好理解了,只是一般的猫使用的是电话线,而手机使用的是无线信号,本质上市差不多的。目前基本上的机子都带有调制解调器的功能,利用这个功能电脑就可以拨号上网了。我发现基本上的朋友对手机的这个功能都不怎么清楚,也都纠结于电脑无用武之地,所以我在这儿给大家详细介绍下。

1.有一台像样的手机,数据线(没数据线的话,支持蓝牙也行,不过电脑也得支持蓝牙,推荐使用数据线),这样硬件就满足了。买手机时有的会附赠一张随机光盘,光盘里一般是手机的使用教程,驱动,软件,示例音乐视频什么的,有的话就更好了。

2.接下来就是操作的问题了。

首先(可选),在手机上设置好联机模式。像三星手机在“手机设定”里有个“USB设定”,USB设定应选择“调制解调器”。有的手机则是在连接到电脑的时候会跳出一个对话框,让你选择。

手机上设置好后,把手机和电脑相连,检查手机是否被正确识别。一般任务栏会跳出有关新硬件是否安装成功的消息。另外的检查方法是:我的电脑--右键-管理--设备管理器    双击调制解调器,看看有没有显示******** Modem的设备,一般以手机的牌子开头,像我的华为手机就是“HUAWEI CDMA Handset - Modem” 。如果有,则表示连接正常,手机已被正确识别;如果没有调制解调器这一栏或者这一栏里没有相应牌子的Modem显示,或者有未知设备,则说明手机未被正确识别,那么就应该是没有合适的驱动。至于安驱动,计算机会提示是自动搜索还是在指定位置搜索,指定位置一般选光盘驱动器和C:\windows这两个目录(把“包括子文件夹”勾上),驱动如果有,那应该会在这两个目录下,如果手机有附带的光盘的话,就把光盘放入。如果还是找不到相应的驱动,那就只能到相应的手机官网去看看了,下一个驱动安上。

手机识别之后就好说了,只要一步步的在电脑上设置好拨号连接就好了。下面给出了详细步骤和相应的截图(分WIN XP和WIN 7给出,vista参照WIN 7)。

XP:先打开网上邻居,在空白处右键属性

左边网络任务:创建一个新连接:

ISP名称就是你的拨号宽带的名字,就和用户名类似,无所谓的,自己认得就行

电话号码,用户名和密码下面会有一点介绍,具体可以打相应的客服电话咨询(10086,10000...)

WIN 7:和xp相比,WIN7更简单,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

设置新的连接或网络:

设置拨号连接:选择相应的调制解调器

输入相关信息

至于拨号的电话号码,用户名和密码如下:

            电话号码            用户名              密码

移动         *99**1*1#        \          \

电信CDMA            #777     ctwap@mycdma.cn   vnet.mobi

注:以上仅供参考,移动的电话号码如果打10086,他们告诉你的可能有点差别,不过,我试过,两个号码都行,用户名和密码都为空。电信的话,由于我自己的是CDMA手机,所以不知道这些信息对其他手机是否适用,可以打10000问问。至于联通,就问问客服吧。

再附上几张WIN7下相关的图

这就是我的手机在设备管理器下的显示,下面这张是驱动没安好的情况下,选中该未知设备,右键--更新驱动程序软件  的图,第一项是自动搜索,第二项是指定位置搜索

这个就是宽带设置好后的状态:

可以查看本次连接所耗费的流量:

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我有点啰嗦,有些东西很简单也要费口舌,其实我自己也这么觉得,不过总要尽量详细些,以便每位朋友都能看懂,有问题可以联系我,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2017-04-16):
但如今还要让她

网友(2018-03-31):
楼主很实用、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