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Aopen主板跑d0{不修了}

楼主(2010-08-15):
今天收到一块478Aopen主板,测试跑d0,隔几秒复位灯就闪一次
测试CPU供电1.5      北桥1.54    南桥1.35     时钟供电都OK
内存供电OK   但是AD线的电压是1.33,不知道正常不
换过CPU,电源,都没用。
用力按CPU,北桥,故障还是一样。
大家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复位闪把网卡拆了还会闪吗。查VRM_PG有没正常。

网友:
检查复位电路把,肯定是不正常的。

网友:
貌似是BIOS或者座或NB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把网卡拆了还是一样,有点茫然了,我也试着用力按着北桥开机,但还是一样

BIOS取了也是一样的现象,可以排除

网友:
复位不正常,先查复位

网友:
如果复位正常的情况下还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