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500G都不知道咋办了??

楼主(2010-08-15):
各位,今天接到一台联想A500G,加电可以加到0.58,各组电压都出来了,打了内存的电阻值都是正常的啊,但是,打CPU坐的时候发现CPU到北桥的两个阻值为1,于是有点怀疑是座子虚了,但用手压了,没反应,不知哪位师傅修过这机子,能否给点指点,谢谢了!!!
cpu

网友:
cpu到北桥的线路阻值有无穷大的肯定不对。座子空焊的机率低的多,建议先到北桥。

网友:
先加焊北桥吧 毕竟桥比座子好做一些了啊

网友:
找一下有没有腐蚀断线的地方,或是压着北桥量一下看看。

网友:
这个北桥我今天给加焊了一下,现在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