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B开机跑3D

楼主(2010-08-15):
来自: 广东江门
一块华硕 P5B主板开机代码卡跑3D,是不是内存都是一样,不知道那位朋友碰到过这种故障,怎么修。
华硕

网友:
先对其放电,还是不行在看下内存或者显卡,一般显卡问题较多

网友:
先测一下内存供电再说,什么都没测量过谁知到是那里出问题呀。
参照下面的贴子修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0673-1-2.html

网友:
你的3D代码不知道是公版的P5B,我理解应该是38 2F代码,
你试着换个内存插槽,如果4个槽都是3D的码,你直接刷BIOS就OK
以下是几种P5B的BIOS下载网址
http://so.mydrivers.com/drivers. ... &mysearchlist=1
如果有一个槽,跑的不是3D,那么就别排查内存相关供电了!

网友:
还是先不要换槽,不是所有内存故障都需要换槽的,楼上的应该在工厂或售后维修的。。对于楼主应该先查主板上的所有供电及各项时钟,复位,以及AD线及地址线,然后刷BIOS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