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 请教HP520 充电的问题,帮忙分析下电路

楼主(2010-08-15):
前几天接个HP520, 同行的,说是用电池有时能开机,开始没想什么以为是电池问题,隔了2天准备给他是想想不对,然后就拆开了,发现 果然不是简单问题,被人弄过的。
开始检修,发现用AC 开机正常。单用电池。右下角那个电池灯一直闪黄灯, 无3V5V。查8734供电 自举电压正常,查3脚<0N3>有1.99V 电压VREF。但是4脚<MAINPWON>无电压,PR56 的2有5V电压 但是 1却没有 插上适配器就有. 不明白了 请问大侠们什么问题

既然有大侠说用电池待机时没3V5V那就换个思路查 ,现在在系统里不认电池,但是在先用适配器开机后 然后拔掉适配器,不会掉电《电池可以用》 请问 大侠 这个芯片哪个脚是识别电池的,那个ENABLE 是开启电池充电的信号吧
如果是的话 麻烦帮忙分析下 这个电路呗 现在这个 PR16在板子上是没有的

网友:
楼主,你这里因该是正常的,没插适配器的时候ADP_pres和KBC_pwr_ON都没有,所以PQ13就导通将MAINPWON拉低,当插上适配器的时候,两个都产生了,所以PQ13就截止,于是MAINPWON就为高了

网友:
是不是5V3V给电池充电用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应该是高电平才能产生5V3V的吗,现在没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错了 ,是应该问你的呵呵,这个不应该是高电平才能产生5V3V的吗,现在没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KBC-PWR-ON 插电池没有的啊?那ON 怎么产生的啊

网友:
用电池本身就没3V5V.

网友:
回复 板修不好 的帖子[/
那 怎么修啊 给点思路啊   查什么啊  开关有3.3V

网友:
高手人都去哪里了啊。

网友:
这个 用电池应该有3V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查查always电压。一般就是电源芯片的LDO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要先查下,KBC-PWR-ON和ADP_pres,这两个信号只要有一个是高电平,那么8734的4脚就因该是高电平,根据电路图ADP_pres因该是只要接入失陪器就会便为高的,所以你可以查下ADP_pres这个信号是否是高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B:
ADP_PRESS是适配器插入为高电平。现在就不知道KBC-PWE-ON是不是高电平 啊

网友:
大哥们 分析下啊  别沉底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ADP_PRESS是高电平的话,那么不管KBC-PWE-ON是什么状态,8734的第4脚ON5都回是高电平,如果8734的ON5还是低电平的话,那你就要查PQ13是否有问题,PR56是否开路,PC41是否短路,或者8734是否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ADP_PRESS在适配器插入是高电平,  我是问在电池待机时 KBC pwr on 是不是高电平啊

网友(点评):
这个要仔细研究U20的PDF才知道。我没研究过,所以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根据电路来分析,只要接了电源,那么ON5就因该有了,所以在待机状态下3V和5V就因该有了,可以不用管KBC pwr on这个。不过根据电路来分析,如果电池

网友(点评):
不过根据电路来分析,在电池单独待机状态下,ADP_PRESS是没有的,要有3V和5V,KBC pwr on肯定要是高电平才能做到这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至于先用电源开机,在去掉电源,电池也不会掉电,这个没什么好奇怪的,电路设计就是如此请看下图

一旦去掉电源,VIN就为低电平,PQ2自然就会导通输出B+电压,P5电压,以及P4电压,接着给电路供电,所以是不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