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HPDV3000的本子,重新系统后出现六个相同的画面(已修复)

楼主(2010-08-15):
今天一朋友拿来一台HP V3000的
笔记本
,说电脑本来是可以用的,系统是VISTA的。是他自己重装系统后出现了六个画面,我打开一看还真是六月个画面,刚开始我还以为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呢。结果我把显卡驱动卸载还是一样,把硬盘拆下来,进BIOS也是一样。后来我有听他说。他上一次也是自己装系统,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拿到电子城加焊了桥修好了。这次有是重新装系统,有出现了一样的问题。到底是怎么会事呢?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呀?哦!对了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的。难道是排线的问题吗
加焊显卡/桥后OK。谢谢大家指点
笔记本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 显卡

网友:
集成的显卡,NB有问题的话怎么外接显示器可以呢????

网友:
楼主 你咋把这贴子也发进来了 唉 ·~

网友:
外接正常不代表集显没问题

网友:
修了N台,除了显卡就是北桥,这是明显的显卡坏

网友:
好敏感的字眼! 典型的监控机........焊显卡吧

网友:
V3000不是有集显也有独显的吗,
外显和内显是不同的原理,外显正常的话更说明了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我前几天修了一个华硕的本,故障现象和你说的这个是一样的,换了显卡就好了.我修的那个是独显的.希望可以给您当个参考

网友:
那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修了好几台不同牌子的笔记本。都是焊显存好的做显卡芯片没用

网友:
除了显卡还是显卡

网友:
出现这种现象一般来说肯定是显卡出了问题,外接正常确实不能代表显卡一定没事,
但是我还真没遇到过集成的显卡出出现六屏的,不知道楼主是不是搞错了呢

网友:
通病。显卡问题

网友:
NVIDIA G86 GARPHICS CHIP PROBLEM .

网友:
貌似应该做显卡

网友:
貌似 楼主你新手啊 ?

网友:
做显卡,三个月后又要返修

网友:
老问题,新提法

网友:
做显卡啊郁闷。。···

网友:
最好重织,不要加焊,或许可以撑时间长点

网友:
我之前也修过这种机子,刚开始也是以为是通病先把显卡做了,但还是不行,后来还是刷BIOS解决的

网友:
直接做显卡啊

网友:
显卡问题 典型故障啊

网友:
显卡问题 最好搞好散热

网友:
都上315了   还不知道  LZ  out 了哦

网友:
楼主被围攻了。

网友:
显卡和显存都应该考虑

网友:
做显卡吧 做显卡包好~~~!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显存了,外接正常并不代表显卡就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接正常,内接不正常是有可能是NB的问题的

网友:
照通病修吧

网友:
显卡的VGA信号与lvds信号时分开的,在显卡内部对应不同的bga点,做维修应多看看图纸,v3000的图纸坛子里有,下去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加焊NB用不了几天的。重新做后OK了。

网友:
显卡问题,很常见的。

网友:
做显卡   外接和内显是有一部分线路不同的

网友:
这个修的应该很多的了吧,显卡加焊一下吧

网友:
这个情况我遇过,8400显卡,重植就好了

网友:
九宫格,百分百显卡,

网友:
先修显卡,屏线也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很显然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修过的都知道是显卡问题,最好换一个全新的改良显卡

网友:
板子已经修好了,加焊了显卡OK。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哈哈哈   有点意思啊   楼主

网友:
真的像 那哥们说的是的   地球人都知道  是显卡问题  怕返修就换了

网友:
出六个画面本身就是显卡的问题。重新装系统后出现,那是偶然现象

网友:
众所周知 人人皆知

网友:
非常典型的显卡故障

网友:
NV显卡的通病

网友:
我有一次接了一台 ACER 的本,也是这种症状,重做显卡 OK

网友:
嘿嘿 、鬼都知道是显卡。    啧啧

网友:
闭着眼睛都知道,呵呵!

网友:
HP 没DV3000的机子,只有V3000的

网友:
很明显是显卡的问题,DV的除显卡很少有别的问题

网友:
通病了 肯定显卡了 散热不好导致的

网友:
加焊后封胶加铜片我最长的客户挺了一年

网友:
显卡 是通病! 但是有可能是软硬不兼容 引起的!

网友:
HPDV3000 机子让我们赚了不少钱哦 嘿嘿 感谢HP

网友:
这种问题重做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6个画面的机器,我上次修过一联想机器,换显卡依旧后,最后确定是屏线引起的,哎,看到Nv的显卡就想干!

网友(2010-09-25):
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这肯定是桥问题

网友:
等着再修吧。哈哈。

网友:
大哥 外接式模拟信号的嘛 接屏的是 数字信号的 模式都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