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出现parity check 2

楼主(2010-08-15):
hpv3000出现parity check 2,内存换过,硬盘·光驱·无线网卡·电池什么都拆过了,能进bios,logo画面出现后就出现parity check 2,死机了,也不能光驱启动的,在么搞啊,他这款是集成显卡的。
显卡
无线网

网友:
转贴:故障原因 :
出现此错误可能由以下问题引起 :
• 主板上的独立设备损坏
• 不恰当的 BIOS 设置
• 使用了不合法的 Windows 系统及 Windows 系统安装光盘
影响范围 :
HP Compaq D330 全系列
HP Compaq D530 全系列
HP Compaq DC5000 全系列
HP Compaq DC5100 全新列
HP Compaq DX6100 全系列
HP Compaq DX6120 全系列
HP Compaq DC7100 全系列
HP Compaq DX7200 全系列
HP Compaq DC7600 全系列
解决方案 :
• 关闭计算机电源,移除独立的设备,如网卡、显示卡及 RAID 卡
• 如果主机能够正常工作,请检查此独立设备的正确性
• 开机后出现 F10 提示后按下 F10 以进入 BIOS 设置程序
• 依次点选 ADVANCED - Bus Options - PCI SERR# Generation , 将此项设置为 “Disable” 状态
• 如果依然无效,请检查已经安装或即将安装的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