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量产成功后,重复量了很多次都正常,这次想换个ISO时出问题了

楼主(2010-08-15):
重新下载过同样的工具也是一样,扫描时不显示信息了,开始量产那个按钮 变暗了,MPALL v3.12.0A这个工具和MPALL v2.01.00 都是可以量产的,现在全都量不了 了,

网友:
能不能告诉我,U盘的量产怎么作?
我从没修过U盘也想学学!

网友:
多试几下我上次的还不一样后来在别的电脑可以自己的电脑就不行后换了系统也可以了还有就是跟芯片检测软件哪版本的也有关系

网友:
这个量产工具我也用个,把1g U盘量产成16mb,多量产几次就对了,或者重装下系统,个人认为是量产工具的问题

网友:
u盘量产你改变了参数吧,信息改了吗?你这样只有拆U盘短接FLASH脚试下会不会认,一般可以搞回来的,短接那个脚自己BAIDU一下。

网友:
系统换过了,量产工具也重新下载过了, 奇怪的是这个U盘使用起来很正常,但永远量产不了了, 我换个其他相同型号的U盘,然后用以前的工具是可以量产的,

网友:
曾经试过换了台电脑就好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我换了系统,也换了两台电脑了,显示的是一样的,故障依旧啊

网友:
换个U 盘究行了搞的太复杂了

网友:
短接29,30  强行量产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