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精英代工的G31T

楼主(2010-08-15):
故障不上电

查开机有待机3.3V 强行开机跑D1 报警!应该无其它问题!就是开机电路! 开机键通过2电阻连接到5VSB   14键直接进IO  开机键盘经一个电阻进IO  IO IT8718F-S  14为高电平 !初步怀疑是IO问题,换IO依然不开机 查IO 图纸发现 南桥信号没有!后加焊南桥 顺利开机!

改板子是典型的  IO-南桥开机  有电源5VSB  -开机   进IO  同时14脚连接IO  IO发出信号给南桥 南桥回馈  开机拉低14电压  IO导通!

网友:
这板子有一个批次的都是电容爆的~延长保修1年的

网友:
d1报警应该跟内存有关吧,怎么换io好了,是不是一开始内存没插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