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显卡无显求助,真的是比较难了!!!!!

楼主(2010-08-15):
最近接到几张7彩虹的显卡,型号是8500GT 256M的,还有影驰8600GT 256M等

故障是无显示,测量各项电压正常,查看有无掉件,打阻正常,加焊GPU,甚至重植GPU。

几乎平时能用的招数都用上了,故障依旧,

但是有一个感觉就是显卡已经通过了 好的GPU替换,老样就是无显示,诊断卡跳的很正常。

实在是没招了,这种病例太少,修过显卡很多 ,这次蒙了。

望各位支招了。。。。。。。。。。。。。。。。。。

网友:
诊断卡从多少开始跑的?是否有抓到桥,如果抓到了,根据你的描述GPU也换了各组电压都正常还没显示那就悲剧了,时钟信号和复位信号正常吗?复位信号在金手指的。。。。怎么说呢?就是那段短的,右面数第一针,阻值在数百欧左右。
有个方法你可以试试:显卡背面的亮度电阻正常否,是一个100多欧姆的电阻,该电阻一端接地,另一端和桥的亮度信号点连接,该电阻越小显示越亮。如果阻值正常,把该电阻拆了,打阻值在400欧+的是正常的哦,如果是空的,那就PCB不良或桥没做好。

网友(点评):
你说的 情况 估计 楼主 没遇到! 亮度信号异常 但,行场信号 是不影响的 也就是说 即便不显示 ,但显示器 绿灯还是要亮起的

网友:
dac?电压 是否正常
bios 是否正常读入!

网友:
显存热吗坏了吗

网友:
怀疑可能是 BIOS  无法读写,但是BIOS电压正常,有没有可能是接口电压。我保证GPU是好的,因为我手上有好几个,可以替换,问题依旧。

网友:
版主,问个问题,有遇到 VGA有输出,但是显示器只亮绿灯,DVI头输出正常 如你刚才说的,

是不是行场放大器出问题,曾经更换过,故障依旧,还有什么情况,色容?请指教,谢谢

网友:
很明显GPU不良了,或者PCB焊盘上的DAC点位不通

网友:
我先有张影驰8600GT 256M 无显示加焊OK!!但是在跑的时候,要压着点,或偏着一点!!!!!

网友:
这个修显卡好似换换显存,吹吹GPU就行了,就这几招??

网友:
BIOS有没有刷过   跑码正常   别的问题也排除了   看看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