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0-08-15):
电源坏了   能修好  但是总是拉不动负载   不带负载输出电压一切正常   带上负载电压总是跳变     遇见好几个了   是不是通病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很多了,主要出现在一些15的显示器上。有换电容和电感好了的。也有两个没搞定换了电源板

网友:
  我也遇到过的,把电容全都换了就好了,还不行就直接换板子喽!电容年代长了就这样

网友:
带不起负载,可以通过外接其他的电源来判断是电源部分的性能不良引起的带不起负载,还是负载本身有问题,

网友:
那你还搞什么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