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一端烧糊了,碳化了!不明所以!

楼主(2010-08-15):
上周,接修一台海尔19宽,灯管坏了,换之,非常顺利,。
习惯用热缩管做绝缘,焊牢套在两头,通常焊完之后都会用力扯两下,试试结实程度,我相信自己焊的是非常结实的。
今天返修了,测灯管漏电了,打开一看,供电那端,就是粗线的那端,两个灯管都粘一起了,套上的热缩管都烧的碳化了,
用手指一碰,都掉渣了。而另一端反馈端啥事都没有,心里想不透。
又换了2跟新灯管,虽然这两根没坏,但是不差这几个钱,免得但心灯管不良,而且两端都套了2层热缩管,将将塞进灯管槽里,
也不知道能不能用住!
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做好绝缘了还是会烧呢?每次换完灯管我都会仔细的检查的,不应该出问题的。
所以我怀疑2个地方,一是灯管质量不好,内阻大,导致发热量大。二热缩管质量差,管壁比较薄,耐高温性能差。
虽然怀疑,但是叫不准,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看看有没有过这种经验的朋友,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

网友:
你没焊好,其实很简单,焊接的时候要不停的加锡丝,时间要足够,拿掉锡丝的同时要保证焊点饱满,有的人觉得只要焊住了就行了,其实这是失败的开始!要是焊点带刺或者凹凸不平,高压会打火,很多人不知道,焊点饱满不容易打火!可以看看原厂的灯管,拆开来看看人家的焊工!因为是球面不容易打火,要说原理偶也不知道,可以问物理老师!

网友:
换灯管最好不要损坏胶套,按楼上的焊好后,要在胶套里加热缩管。这样就不会打火了。

网友:
2位版主说的在理,我也是弄了3个月才弄清楚

网友:
还有个问题大家不要忽视  那就是高压板有问题   烧坏灯管。

网友:
高压打火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也是按照原厂焊接的方法,把高压线头弯个小圈,然后套在灯管的接头处,之后再焊接,而且之前灯管头和高压线头都挂锡的,都不会留毛刺的。之后套热缩管。
所以我感觉不是焊接的问题,而是灯管供电端巨大的发热量,把热缩管融化了,之后和边框打火,都烧糊了。有没有可能是高压板有问题,产生那么大的热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