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认不到。。。。

楼主(2010-08-15):
一块盈通的卡,主板认不到卡。电压正常,GPU1。25   显存2。0。。。时钟有波形,测BIOS的1脚没跳变波形,数据线耦合电容无不良,GPU没短路。。RGB.H.V阻值正常。。是不是BIOS有问题呀,高手帮帮忙  有BIOS的上传一个谢谢。。

网友:
晶体 有无震荡?
主芯片有无工作
spi  *** = 是否正常

网友:
刚修好一块,主芯片不行的。加焊OK     7300

网友:
我也是YT7300 只是花屏,焊了三次还是花,最后到这个论坛的显卡维修的找了下,说是要换上面的全部显存。。。。。好像全是三星的话就要全换。。。。

网友:
花屏,我修过一片小影霸X550的,我就把显存拆了一个就可以了,不过显存少了一半,运行正常!

网友:
先查DCA电压和BIOS到GPU的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DCA电压是在哪里测试到,我是刚开始搞显卡 还有好多都不懂,请见谅我问这个低级的问题。。BIOS到GPU的电路正常,GPU也没短路,R.G.B.行场对地正常。。。晶振两脚有波形,已经起振了。。耦合电容没问题,供电1.25  2.0 都有,请问还有什么相关的信号要测试的,,,,

网友:
这样说来,可能性最大就是GPU不良了

网友:
嘿嘿    我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就上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