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730不开机

楼主(2010-08-15):
相机一开始是条纹曝光过度,摄像正常,在网上查是三星通病,自己在网上买了个排线进行更换

对相机了解的很少,拆的过程中也不知道有高压,被电了下相机也掉地上了 ,又费了好半天才拆开并找到那跟断了的排线,

装的时候也费了很长时间,后来参考了s1000的资料将镜头装好,装上后按开机键,电源指示闪了一下,但液晶屏不亮,镜头那边有声音但伸缩不出

后来对镜头也拆装了好几次,但都没有用,液晶屏也一点反应没有

一直搞不懂液晶屏为什么不亮,是因为镜头无法正常伸缩使程序不能继续运行所导致 还是 摔地上给摔坏了?

各位师傅们帮忙分析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应当是镜头问题

网友:
镜头首先动作,如果不正常,屏不会显示.

网友:
估计你修坏了,没放电,容易烧机,有S730资料!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的回复!

镜头我拆开后前面三个镜筒我装好旋转可以伸缩,装上底部组建后,由于那个齿轮和前面组件粘合卡牢,不能伸缩
我个人感觉是通电时 电机带动齿轮旋转从而带动镜筒旋转使镜头伸缩
当我不安装镜筒,只对镜头底部组件通电,那个齿轮是旋转的,为什么全部装好镜头无法伸缩?还是我哪里出错了?

数码一刀 :被电了一下后我才知道上面有点,用万用表量好像是300v电压,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直接用二极管档放电

网友:
肯定是镜头没装好啊,里面的任何一个零件装错位都会不能正常伸缩,

放电的方法有很多,我在论坛里也有过介绍,

网友:
昨晚一晚上,今天一上午,反复装了好几次,终于搞定,螺丝都让我给上滑丝了
装到最后,还剩了一个铁片和2个螺丝
刚刚开机试了下,还行

网友:
装到最后,还剩了一个铁片和2个螺丝
铁片是什么位置的,不起作用吗

网友:
铁片不会是固定屏幕的那块吧三星的机器被电了没死真是很走运了。

网友:
哈哈,电电更健康!!!

网友(2010-09-17):
   我以前就是做三星售后的,刚开始做的时候 经常被电的,早上还没睡醒, 修相机的时候,一下被电,当场清醒,很有效果的,各位可以试试咯,  困了随时可以让自己清醒,很是方便,还可以让自己身上的细胞都“叫”起来,提示细胞们,别睡了,改起来干活拉   嘿嘿   电电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