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在没有显卡芯片的情况下能跑码吗??

楼主(2010-08-15):
IBM T43在没有显卡芯片的情况下能跑码吗??    T43 在之前跑4A ,摘掉显卡的情况下开机掉电正常吗,还是也可以跑码啊。。。高手指点。。。

网友:
跑8081代码掉电,预示可以上显卡了。  T42P则是跑8384掉电。

网友:
哈哈。当然能跑,电流是0.65.卡当然是38

网友:
可以跑 只是不过显卡啊 !!!

网友:
如果是在0.6A左右,代码38处掉电应该是正常的
之前掉电就不正常了

网友:
可以照常上电跑码

网友:
可以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