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问题,新手菜得头大

楼主(2010-08-15):
映泰AM2主板, 不能点亮,测得1.8V DDR2供电正常,CPU假负载核心1.4V , PG2.5V ,vtt无电压,场管G极出 6V电压   , 现在头大的很,本人新手,认为这场管出6.0V电压是不是不正常 ?

望各位大大帮助判断这板子问题出在哪里!自己用的板,用来练手的

补充: 场管指的是CPU供电管   ,上管 S极处6V , G极无电压 ,D极1.4V ; 下管D极12V,G极1.8V,S极1.3V 还有就是听到电感发出有蚊子那样的“咝咝”高频声音,场管很烫

场管我拆下来测过全部正常,三组供电的16V 1500uf电容也都换了,我差不多得盲换电感了。55555....

网友:
我也刚学啊,,慢慢来。。。。你测下电源的线是不是正常的嘛有没3.3V   5V   12V  -12V

网友:
是在哪里的供电管啊?G极是控制电压脚来的,那个管的D极和S极各是多少?

网友:
看看是不是vtt管子坏了 。G控制电压都6v了 。输出应该有电压了。

网友:
还有就是明显听到电感有蚊子那样的声音

网友:
楼主最好把图片一起发上来,好让大家判断。

网友:
最好把图发出拉,这样大家才好帮你嘛`

网友:
我也刚学啊,,慢慢来。。。。你测下电源的线是不是正常的嘛有没3.3V   5V   12V  -12V
引用 网友A:

电源确保是好的,不知道你说的测电源线是不是单纯的检查电源?

网友:
问题讲得不是很清楚,很难发表意见。

网友:
G极 6V  那D极电压多少, VTT 应该出来 S极1.2V 左右。响的问题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啊, MOS管烫手 全换功率大点的,如09N03

网友:
先把VTT修出来。

网友:
觉的哪里不对 ,先换了试试不就得了。  换电感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只检查电源看,有一根紫色线和一根灰色的线很多电压一低就开不了,或者一开就自己熄!~~

网友:
LZ是不是把上下管搞颠倒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