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50R维修

楼主(2010-08-15):
今天一大早 刚上班 都还在那里吹牛,都不知道客户什么时候来的,看到之后连忙把客户让进维修室,问了一下什么问题 刻户说开不了机 光区也不能用了
,所以我接过机器直接把电池拿下,插上稳压源开机看电流跑道1。04左右看屏幕走到方正LOGO那里就进不去了 按F2进BIOS也进不去内存从新插把 反复几次都一样,习惯性的以为是硬盘问题 所以就把硬盘取下在开机,遗憾的是还是进不去,,,可突然想到客户不是说光区不能用了吗 会不会是光驱于是又把光驱取下来,上电一式 呵呵过了,朋友看了就说打电话通知客户换光驱吧,光驱修了也没意思没钱的,我想反正一大早也没事打开光驱看看 于是我把光驱打开把里面的主板拿了出来  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也就是随意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了一下电容电阻 三极管 也没发现那里不对,我又顺便打了一下电感的对地阻值,这一打 却改变一了我一天的心情啊,我发现电感对地阻值居然在一千欧以上者明显不对吗?我又沿着电感跑了下电路发现电感是通向一个很小的正方型芯片的 什么型号一没记住,,因为没有图所以就直接用疯抢把它拿了下来,装上光驱发现能过了 心里那个高兴啊问题找到了 把光驱取下心想把那个芯片装上看还会不会短了,所以又把它用风枪汗了上去,从新拔光驱装回去,你们猜!!!哈哈同样能过了 原来芯片没有坏 可能只是虚焊了或 是别的,到此为止一切OK 打电话给客户说是主板问题讨价还价240搞定,,呵呵

网友:
爽啊。。。。我们也经常遇到光驱短路问题,就只晓得叫客户换光驱,没像你一样打一打测一测,主要是我不会,我还在学,看到老师像你说的那样操作过。。。。学习!!!!

网友:
爽啊,我怎么就没遇到这么好的事呢!!!

网友(2010-10-07):
卡logo先从光驱 硬盘查起

网友:
我们这光驱坏也是让客户换光驱,不过我记的有一次我师傅修一个上网本短路,把短路的芯片拆下来,没有找到同型号的,只好又把坏的装上去,没想到却不短路了,好了。不只是怎么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