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20寸显示器.按下电源开关.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0-08-15):
请问是怎么回事哦

网友:
现在还没显示器老师教我啊。。。。555

网友:
电源正常吗?   如果正常检测按键3.3V  有在检测按键开关  不行换驱动板

网友:
你怎么一点测量的数据都没有呀,先测电源板有输出吗?没有的话,电源板坏,有的话,测驱动板供电正常吗?再测按键板

网友:
电源输出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