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让人头痛的机器

楼主(2010-08-15):
今天接一台t40的机器,拿来时跑38,内存不过,跟换内存,清洗内存槽,故障依旧,让客户把机器留下来,之后,拆机检查,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个主板我看了一下,除了CPU做没有动,其他的都动过了,问客户,是不是在哪里没有修好拿过来的啊,
客户说,这个机器以前修过一次,说是返厂修的,我一听,厂家也太牛了,我自感觉自愧不如,
既然客户说是以前修的,那就不管他动的地方了,38是内存不过,测电压都正常,用假负载打内存的 数据线,地址线 都正常,那就只有干北桥了,北桥是有铅的,用有铅的曲线加焊,没有把北桥搞动,之后上机测试,还是一样,之后再用无铅的曲线加焊,把北桥搞动了,上机测试,居然跑00了 我晕了 ,但是北桥没有短路啦,第二次加焊的时候好像没有把那个安全芯片拔下来,
之后,以为北桥坏了,又从料板上拆了一个北桥装了上去 。还是一样,我的妈啊,这下该怎么修呢,以为是安全芯片的问题,把安全芯片换了也是一样,搞的我一点思路都没有了,跑码和不跑码的时候,电流都一样

网友:
安全芯片是和BIOS配对的 你可以刷个无安全芯片的BIOS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在想,把桥加焊一下,也不会把BIOS弄出问题来啦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出问题了,加焊北桥时,影响到显卡了

网友:
有可能做北桥的时候焊膏跑进CPU座了。洗下座子看看。修T4系列经常会这样的。

网友:
加焊下cpu供电

网友:
我现在有台T40也是这样,本来是NB虚焊,加焊后不跑码了,然后把cpu座和SB都加焊了,还是不跑码,难道真的把显卡搞费啦???检查过,显卡没短啊,挺奇怪的。

网友:
换个北桥吧,这款北桥极易挂

网友:
个人认为无论做什么BGA都要先量测一下线路,遇到问题不要慌张,冷静点

网友:
这有什么奇怪的,换个 北桥就好了,855的北桥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