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败给了DBM,高手救我!!!

楼主(2010-08-15):
今日,我向82801DBM举了白旗,收回来的一台东芝本本,就是南桥虚焊,按着南桥能开机,昨日开工,上台加焊南桥,下台后自动上电一会就掉电了,南桥给我加焊短路了。
也无所谓,反正有BGA,下了植珠再焊,结果昨天半天,今天从12点到现在一直在这桥,就是作不好,南桥给CPU的9个信号中只有一个灯是亮的,其实这个灯把桥取下来也亮,按南桥可以全亮,还是桥没作好,想起三个月前也曾有过三块DBM南桥的板子也把我给降了,服了。板子因为是三温机器作的,变形还不算太严重,只是变形有点怪。请高手指点一下,这个桥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怎么就不好作。说B桥无数是吹的,但也是曾经B桥上百,一般的桥,包括北桥,显卡,一般一次没好,再作一次,基本不成问题。为何这个DBM就是作不好,是不是这桥或这板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高手出手指点一下,谢谢!

灯最亮的哪块是南桥信号区,只亮一个灯,其它8个都要按桥才亮。

温度设置如下:下温区245到255度共135秒,上温区230度105秒,这是我用来作北桥的曲线,用来作这小南桥还搞不定,哎

焊盘,为了拍照随便弄了下

杀千刀的82801DBM

这个板子焊盘中间部分基本上是地线,拖焊盘时特别吃力,右下角哪白色的小块也是连在一起的地线。这个板子拆完桥下来后发现变形有点怪异,是中间稍稍突起(三温支撑嘴中间的支点并没有顶到板子啊),为什么是中间突起的呢?是不是因为中间走地线,加温不够受热不均造成的?望有经验的BGA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就是不要用吸锡线拖平底板 这样底板的锡面会高出底板。这样对不平的底板虚焊的可能性小点。

网友(点评):
好办法,试试

网友:
不是板子变形就是焊盘有断线的地方,这样的问题最近我碰到好几次 不过都是sony的机器

网友(点评):
不是断线,拆了桥量过了,原来也这么想过

网友:
  是不是板子 ,桥中间鼓包了 啊 ,,估计没救了。。哥不是胡说。。

网友:
看上去焊盘很多油漆都掉了,仔细检查下焊盘。有铅的温度有点高了吧。

网友(点评):
是的,还好。76的珠,间隔大,试过上绿油,但没有用

网友:
楼主你确定是按下南桥灯才亮的吗?我做过按住CPU才能跑码的,差点就上土炮了,后来试试按住旁边的供电芯片,还是会跑码,,,差点就误杀咯。。。。。。。。。。。。。。。。

网友:
有铅的南桥上面温度不能太高的,南桥鼓包有可能性很大,鼓包后跟虚焊的情形有点相似,换个新的桥,上面的温度低点试试

网友:
DBM的桥没那么容易挂吧,还真没试过

网友:
我最近做bga也很郁闷,做了个hbm的桥,做了4次,才搞定;一个845的北桥还没搞定。。。,真是怪了都。。。

网友:
看南桥的样子,有点惨,换一个装上看看吧
、LZ的带灯测试仪太帅了,高科技

网友:
DBM是有铅的是很好做的啊,楼上铬铁调多温度脱的锡啊,脱不动时可以上吸锡线上加点助焊油啊,这样一般都可以脱得动了,楼上有的朋友建义不脱平做,也可,但是没有那样做过还是不要那么做了,弄不好会差的更多的,脱平即可,处理好芯片后,把芯片放在板子上看看是不是不平,板子变形是否严重。看楼主的截图,楼主用的设备应该是三八零吧。那机器做DBM就像玩一样。我怀疑楼主的PCB板子可能有问题,或是周围元件有有问题的。才一压就好。

网友:
不用问 换南桥吧!!桥不好

网友:
请问带灯的那个是什么设备啊?  叫什么名字啊  主要是做什么用的呀?

网友:
看看板是不是有断线。

网友:
你有检查PCB板和桥吗?好好查下有没有氧化,氧化了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继续换桥试试啊

网友:
我觉得温度高了,我是xxxxxx380,回焊温度上195度,5秒下255度80秒,

网友:
确实是按南桥亮,用手指两边按就亮了,原来也想过会不会是别的地方虚焊,事实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380的,平时作桥真跟玩一般,桥嘛,没事焊一下,这个DBM就是作不好,曾有过请高手师付作,把DBM宝贵的第一次焊也给了他,也一样作不好,所以想不明白

网友:
叫带灯测试仪,基地淘店有卖

不知这算不算是广告,算也是给基地作宣传,版主们别删我哦。。。。

网友:
我也是一机器usb不能用进不了系统,换了一dbm的光驱认不到,还好又加焊了一下好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有何妙法

网友:
昨晚上放BGA上作了板子整形,刚去看了一下,好多了,打算重作一次,再不行打算中间用0。6的珠子,加盖硬币,希望搞定,谢谢各位的大力支持

网友(点评):
你做南桥不用0.6的用的是多大的珠子?

网友:
板型        风嘴        参数项目        预热1        升温2        恒温3        融焊4        回焊5        降温6        底部温度
有铅主板82801        31        上部温度        70        145        180        160        185        215        160
                上部时间        60        30        50        45        10        50
                下部温度        70        145        180        200        230        265
                下部时间        60        30        50        45        15        55
奇怪了,我DBM从没失败过。BGA就是从它开始练的,不用上BGA机器丛植珠一把风枪就搞定过。

网友:
LZ换过桥做了没?这样的情况我在做台式机南桥时碰到过,反复做了几次都没做好,压着南桥那个灯就亮,最后我把点位图 PDF找出来,拆下桥找到对应的南桥不亮灯的那几个点,用万用表打阻值没有,按着桥的焊盘就有阻值了,确定是本身的问题!

网友:
南桥应该是很好做的呀,是不是温度调的不对。

网友:
多用洗板水啊 洗干净 助焊剂涂均匀 不要太多

网友:
换个桥试试,可能是桥挂 了

网友:
做BGA一定要:
1、水平水平
2、基线对齐
3、温度达到500度(一直用风筒做调这个温度)
4、上等锡珠白亮白亮的珠
5、上板前,桥上的珠要洗净
6、盘底上的油需经过认证的上等好油
7、BGA中看到桥下沉时,用镊子点桥面按顺时针旋转晃动8下
8、1分钟后浇灌芳香型的洗板水注入桥锡珠缝隙间进行加固
9、用螺丝刀轻轻敲击,听回音,可判知粘合度如何
10、上电后,整个手掌紧贴着桥,感觉发热的温度均匀吗

还有很多细节,主要看自己掌握了,另外说一下,DBM是非常耐高温的,是最经得起BGA了。

网友:
可能是温度太高了吧,调低一点试一试   你那里是不是太潮啊

网友:
我感觉你的温度太高了      从新换一个DBM的南桥     改个温度吧     那个温度容易焊爆

网友:
焊盘怎么做这个样子了 手工有待提高

网友:
建议更换南桥啊

网友:
是南桥有问题了 ,换一个吧

网友:
看LZ温度调的不怎么样,跳动太大……

桥有没有再换个试试啊,手摸板子上的焊区有没有高低不平,拿下来的时候看吸住有没有跟焊点不吃的……

如果每脚锡株都吃住的,那要么换个桥试试,要么就是其它问题了

网友:
不是温度问题,楼主这个估计是主板变形了,BGA焊上后一个角被抬高了没有跟焊盘融合,而这个被抬高的角可能就是负载卡到南桥那部分,我记得CPU到南桥的线路都集中在南桥一个角的位置的,补救的办法就是在焊盘上那一个角的位置适当的留一点焊锡,用刀头拖一偏,不要拖的太平,应该可以很好的融合了,或者加1到2枚硬币压在BGA上焊接也可以。

网友:
DBM很好做呀,植株到换换桥,20多分钟就可以搞定,成功率接近100%

网友:
仔细点应该没问题的吧

网友:
下面温度太高了     195度就可以   上面温度可调高点    并不一定要到温度和时间才关BGA返修台    看桥的珠子下沉5秒后用镊子压或者轻拨桥   成功应该很高的

网友:
把南桥换了! 再不行就换板子了……

网友:
情况看起来好复杂,要我会换个新的DBM

网友:
先换个桥试下撒 ,可能南桥本身的问题

网友:
LZ,有没有换个桥!是什么个情况了

网友:
建议还是涂绿油   在做之前把绿油烘干    就是用bga加热  温度在160 一下也就是预热阶段操作就可以了  等吹了了就行了   可是你这个主板我怀疑夹层短线

网友:
南桥要换了 一次上去不行通电了就报废噢  建议换个南桥试

网友:
做桥不要盲目,做了一次2次 确定做好了以后就要检查是不是线路上出的问题 不可能每次都做不好 而且每次做完够故障相同,越是这样的问题越需要耐心,东芝的板子要是变型的话 就这个没救了

网友:
我遇到过   你看是不是旁边的虚汗了,  按南桥   只是一个假象,

    真相  只有一个   。。。。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ACER的情况跟楼主一样,CPU是板载的,按着开机,焊了4遍,后来叫我师兄也焊过。还是一样,后来把焊盘刮大就好了

网友:
兄弟,还别小瞧这DBM的,我就是有台T40的,南桥短路,换了三个南桥都不短路但是也开不了机,别人没修过的,之前这种故障换个南桥就好!

网友:
我说下我以前做82801的桥,我都从旧板子上拆桥,那时我没有BGA钢网,直接加温桥下面的锡融化后用自制的夹具把桥平稳的夹起来,一般就掉2到3个珠子,1/3的几率一个不掉。如果掉了的话就用烙铁补几个。掉多了可补死人。至于下面焊盘,我就只用烙铁大概过一遍,大致是齐的,个人认为留点锡在上面焊接会更牢,所以从来没有用线拖过。目前为止没有失败过,有的时候明显都可以看出桥上面的锡珠大小不一样,懒的管。但做上去也没见不行过。我觉得BGA没有想象的那么神秘,我的设备就是一个机械调温的风枪,温度完全靠自己把握(现在新桥这招不灵了,原因是密度太大,拔不齐又不好点锡珠还加上无铅的多,难度实在太高,我说的单指82801dbm这种密度的有铅BGA)

网友:
感觉楼主旁边的珠有点移位,建议抹点组焊剂加焊下

网友:
有个灯那么亮好像有短路啊。。。。。

网友:
是不是板子内部有断线的啊

网友:
拖焊盘时特别吃力???
有铅啊.....你的焊台太垃圾了吧.

网友:
板子压平,下面的中间的螺丝顶住主板不要让它下陷,防止空焊,你用的是380的吧,我们用的也是一样的,第3段是不是有点低啊我用的上部220/60秒下部时间45秒后跳到240这样不容易把芯片做死

网友:
DBM那么好做,

网友:
今天我也死在dbm上面了,做了两遍怎么也是做不好
我们bga的温度曲线比较柔和,我们判断是否焊好的方法是用改锥去碰桥
像果冻状就行了,今天拿改锥手一抖把桥碰飞了。。。

网友:
还是换一个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