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6Y固件

楼主(2010-08-15):
6Y120P0132811
Y3PB3KPE
N.M.B.D
YAR41BWO

6Y080L0422611
Y2C10SNE
N.M.B.

6Y080L04220L4
Y283J61E
K.F.C.A

6Y080L0422611
Y26SMPC
N.M.B.A

网友:
是不是固件坏了要刷啊 找不到你可以在论坛下载6Y的C区LDR加载跑SF来修复A区坏的模块

网友:
一般我都在数据库找实在找不到就跑C区的SF

网友:
哪样要跑好久的啊大哥

网友:
6Y120P0132811
Y3PB3KPE
N.M.B.D
YAR41BWO

网友:
找对应校验的ldr 写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