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3 花屏、蓝屏、死机 是怎么回事!求大虾们解决!

楼主(2010-08-15):
东芝L203 花屏、蓝屏、死机 是怎么回事!求大虾们解决!这个机器是集成显卡 Intel GL960,说起来也怪,用适配器一会就花屏,但是用电池不会出现花屏、死机的现象,而且完全正常,今天我给做了一次BGA,结果好了,一切正常,不过考了几个小时的机,在重启一下,问题又出来了,这下不花屏了,但是要死机,在重启就是蓝屏,换了内存也要蓝屏,冷机开启,又是一切正常,用了半小时就死机了,我看了温度,虽然这个机器不支持看显卡的温度,但是能够看到CPU和硬盘的温度,CPU才40多度,听很多的朋友说把CPU背面的几个128K 、330的NEC大电容给换了就OK,我又把机器拆下来,准备换了试试,拆开一看,这下傻眼了,CPU的内框里光秃秃,CPU背面也是光秃秃的,只有一个NEC/TOKIN OE128型号的超级大电容,CPU背面的超级大电容旁边和CPU座的旁边都有2个可以加装的普通大NEC电容的空缺,我该怎么办呀!还请各位大虾帮帮忙,分析、分析,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就那加两个电容 应该就可以了 ·

网友:
北桥的问题和CPU连在一起的,温度应该不会很高的

网友:
今天我也接了一台L203。  故障一样。期待高手中……

网友:
东芝出这种问题一般都是CPU下那个超级大电容在作怪,LZ可以把问题锁定在这个大电容和北桥上面处器///解决了把结果传上来让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把大电容给换了,或者是多并几个330UF的滤波电容

网友:
换电容吧,我换了N多个了.不用换回NEC的电容,用普通的代换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