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200.12的常见特别故障的求助,望大家都来出谋划策!

楼主(2010-08-15):
7200.12的盘,很容易一检测到坏道后,后面都会提示是坏道,其实后面是好的,只不过是。12的盘的设计缺陷上会误报,对于这种盘如果要数据怎么办,效率源技术说的要用DC工具才能解决,这种设备我们怎么有购买能力,但是用俊版提供的技术来操作,指令下提示?FhK眦
ASCII Diag mode

F3 T>/1

F3 1>f

Invalid Diag Cmd

F3 1>F

Invalid Diag Cmd

F3 1>/T

F3 T>i4,,1,22

Invalid Diag Cmd Parameter

F3 T>
好像这些命令不对,
不知道大家都有哪些好方法,能解决这个难题?我在这里跪求大家了。

网友:
你所说的是11 12代BUSY LBA=0的解决方法 至于坏道的盘你可以试试用DE来恢复 12代的盘的修复指令我估计硬盘界也没几个人会吧 就算知道也不会放出来,12代的听说换磁铁也蛮麻烦的 有钱可以买个UDMA 他的DE拷贝数据很快的

网友:
命令不对,。12的命令和以前的不一样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故障了 出现不了f3 t>

网友:
Hi,

I just successfully repaired one of these drives. What I did was this...

First I removed the PCB and issued the spin down command /2 then Z
Then I put the PCB back onto the drive and spun it up "U"
I then cleared the G-List with the m0,2,2,0,0,0,0,22 command
The drive came ready then I cleared the SMART with the N1 command. The drive now works fine.

哪位有条件测试下?

网友:
Ctrl Z
F3 T>/8
F3 8>Z

Spin Down Complete
Elapsed Time 0.161 msecs
F3 8>
F3 8>U

Spin Up Complete
Elapsed Time 9.250 secs
F3 8>/1
И далее по пунктам как обычно

F3 1>N1
F3 1>/T
F3 T>

Вытащили питание секунд на 20, вставили обратно чтобы сбросить Smart

CTRL+Z
F3 T>

F3 T>m0,2,2,,,,,22

F3 T>
Перезагрузка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网友:
我现在单独接电路板不能就绪 ,所以不能继续指令 哪位高人可以?

网友:
听说要短路,短路哪里啊  各位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