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9开机掉电问题求助

楼主(2010-08-15):
今天接修M19的机器  来的时候不加电  拆开来看  是个2修的机器  EC都没焊好  处理好之后  把待机修好了 可以加电  但是不跑卡  电流跳3次左右就掉 0.03    0.43     0.65 就掉电了  再开又掉  测试南桥 北桥 内存  CPU的供电都有    不知道怎么修了  求指点  (还有就是我怀疑CPU不对  但是我没有这个CPU换  客户CPU是730  1.7  2M的   我换了IBM T4的1.7 2M CPU上去可以跑卡    00  xx(忘了)  FO 就掉了 )

网友:
谁来指点下   都没遇到过吗?

网友:
掉电的问题太复杂了 供电就算是有 电感上有 如果转换的电压没有 也会掉

网友:
  有的机器 不过显卡会掉电 有的机器不过显卡还会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