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 420 一处二极管型号?

楼主(2010-08-15):
一台旭日 420 , 接可调电源,电流处于大短路状态,拆板下来测到19V接口处一个
二极管
已击穿,但已看不到标记,板上标记为D7。请知道的各位师傅告知,谢谢了!
电源

网友:
可能是个稳压二极管,你量一下一端是不是接地,一端接19V,实在找不到你不接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