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一MSI主板不认硬盘维修

楼主(2010-08-15):
今天接到一片同行送修的主板,MSI的,754架构的,VIA芯片组。故障为不认硬盘。上电后量IDE口1PIN无5V,断电后追线至一个330电阻进MS-6,想再次启动确认下电压,谁知道再次启动不启动了,A14电压降为2.4V,PW-ON也为2.4,明显偏低,找不到MS-6,用MS-6G代换上去后A14为3.3V.PS-ON也为3.3V,顺利触发,IDE口1PIN的电压也升上来了,5V,搞定,故障修复。
感觉挺经典的,和大家分享下。。。

网友:
不认盘到不触发,换MS-6全搞定,不明白MS-6为啥会不认盘

网友(点评):
没复位啊

网友:
照楼主的意思MS-6 有一个是给硬盘数据供5V电的。

网友(点评):
不理解不要乱解释。。1脚是硬盘复位。MS6提供

网友:
我也感觉奇怪啊,可的确是连到了MS-6,忘了是第几脚了。刚好它又发神经不启动了,所以就被我运气的修好了,见笑了。不过
不是给硬盘数据供5V电,而是IDE口的复位电压。1脚,5V,别搞错了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复位电压 记住了,我现在对板子,正是爬行状态

网友:
呵呵,互相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
MS-6给IDE复位信号

网友:
嗯,真不错啊,在这里能学到不少东西呢,月饼老师好历害啊,
楼主也不错哦,大家一起努力。

网友:
想请教下月饼老师,那么MS-7和MS-7G是否也是一样是有铅和无铅的区别 ?

网友:
不懂为啥A14电压也会下来

网友:
晕死MS-7G和MS-7应该也是无铅的区别,上次被JS多赚了我一块走了

网友:
V星板这颗专用芯片实在爱坏,搞得我现在接到V星板总以它为中心查。

网友:
MSI专用的芯片 也很爱坏的啊

网友:
有时候笔记本不认硬盘量电压,接口阻值不对的话,还得看看BIOS,在看是否要动南桥。遇到过一个PE拿来让大家分析的板子,认为该换的都换了一遍,始终硬盘无法识别,最后再三思考换了个BIOS芯片后测试OK

网友:
错了一个子,电压,阻值都没有问题的情况而不是不对,BIOS有时候会导致无法解释清楚的问题。

网友(2010-11-05):
这个芯片的功能挺强大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以前没怎么跑线路今天才知道IDE的复位时MS6给的 是不是所有的V星主板都是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