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台式机服务器的电源

楼主(2010-08-15):
今天修好了一个服务器的电源,没待机,拆开只发现一个热敏电阻爆了一角,但还导通的,应该还可以用。保险断,换后待机正常.。能启动,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取掉市电后,大电容的电压基本不变。还是320V一直保存很久才1V,2V的慢慢掉下来?

网友:
取掉市电后:
一是通过电容两端的均压(泄放)电阻放电。这个电阻假如用的很大,放电就很慢。
二是通过辅助电源放电,同样,5VSB空载电阻大,放电也很慢。

网友:
不会吧  电源正常的话 去掉市电 300V电压很快消失的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设计电源时,有的专门蓄电,一但突然断电,便于计算机有时间处理和存储数据,并保证硬盘磁头的可靠收臂!

网友:
电压不应降得那么慢的,查一下两个均压电阻有没有故障。断电后电容放电情放电情况2楼说的比较准确

网友:
终于返修了,现在无待机。只有一个大电容,无没分压电阻,故障还是一样,大电容不放电。
使用CM6800电源芯片

网友:
电容放电慢应该是后级电路没工作,查CM6800电源芯片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