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按开关可调电流表显示到0.45就不动了

楼主(2010-08-15):
今修一台东芝M800的笔记本,装上cpu,内存,插上可调电源,按下开关,显示0.45就不动了,请问大家要怎么修啊?谢谢

网友:
CPU没过吧。换个CPU试试先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供电没出来

网友:
CPU是肯定没工作的,还是按开机时序检查一下吧

网友:
先查查供电吧,CPU都没工作起来

网友:
上负载,测板上各大电感和负载测试点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先看看电出完了没有。有没有复位。

网友:
m系列有通病先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