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0-08-16):
本来是有同步软件 把E72插电脑上就会自动连接 现在一点反应都没有 想刷机都刷不成 这是什么毛病? 是不是芯片USB控制模块烧坏了? E72的充电触点和USB触点是分开的 但USB触点以前能充电的
芯片

网友:
乍都没人回答一下哦 好像给这机器换WM6.1 可就是不认USB 刷不了

网友:
可能USB插座与主板因为经常使用造成虚焊,楼主有条件的话可以拆开看下

网友:
都拆了N多次了 以前是有过一次USB接口问题引起的过热 那时还用了 现在接口那只能原装充电器充电了

网友:
硬起一下试试看

网友:
试过好多次了 大家帮忙看下
http://focus.ti.com.cn/cn/genera ... &contentId=4664
中 如果TWL3029芯片烧毁 机器应该还能用吧?

网友:
试试电脑重做下系统吧!要不在别的电脑上试试!!(下载分终于正了,内牛满面啊~
)

网友:
国产手机最爱坏的就是尾插了,换个尾插看看

网友:
楼上的找个尾插不容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