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白屏

楼主(2010-08-16):
三星T190的液晶,故障是有时白屏有时正常,正常时屏电路板5V压正常,不正常时屏电路电压为1.3V,换过排线,洗过接口,干掉屏电路板保险过去那两个滤波电容,还是不行,测后面的电容对地电阻没有明显的区别,请师傅们指教指教,先谢过

网友:
查屏供电的转换元件。还有就是MCU 发出来的控制信号。

网友:
白屏的时候,我把屏排线拔出来测5V是正常的,插上去就被拉到1.3V了,我总觉得是屏电路板这边的问题

网友:
直接飞一根电源线过去,就能确定是否是接触问题了。
如果后级短路性把电压拉低,保险是会起作用的,主要还是怀疑接触问题,或者是前级带负载能力问题。

网友:
好的,谢谢两位师傅的帮助,等下按照你们的思路再测一下

网友:
搞掂了,是驱动板这边的那个三极管有点猫病了,把它换掉就OK了,多谢两位师傅给的思路

网友:
就想说是这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