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偶尔开机

楼主(2010-08-16):
有待机无出发更换MAX1631 跟MAX 1845后 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开机
请教高手
不开机

网友:
你把靠着的两电感加焊哈,多加锡哦记得!

网友:
像你这样的故障,先看一下3点3V,还有个5V的电压,还有个3SW电压,这个机器一上电就有的,如果少了一组电压偏低,都会开不了机器的,你在好的情况看一下,对比一下,这几个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那就要查开机信号了

网友:
你看看CPU附近的电容有漏电的没!

网友:
待机有四组电压的

网友:
1631低下那面有个电容坏,前几天有一台故障一样的,加焊下1631好,放冷了又不触发。换了背面的电容好了。

网友:
这机器最多的问题就是电容爱出问题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是我先更换3/5有极性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