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出现密码

楼主(2010-08-16):
前些天接个惠普520机器,刚来时点不亮拆机发现触摸板地方都生锈了,接着看见对应的板子上有锈迹,赶快用酒精清理干净,看见有断线飞起来之后可以加点,但是点不亮,测电压只有待机3V 5V手摸南桥很烫手。判定南桥坏了.开工换个GBM的南桥,开机终于亮机器了,本以为结束了可是装好之后发现进不去系统.提示power on password 晕倒。太郁闷了,以为客户知道密码打电话一问,人家说不知道什么密码的事啊。开始解密工作了,先是短接RTC RESTER 没用刷BIOS也是一样的,没办法换南桥换出密码来了,在想会不是南桥没有做好呢?又加焊一次还是有密码,后来仔细看发现HP这个图标很大。记得以前正常的图标很小的啊,拿个好的惠普机器看了下真的小很多,所以还是怀疑南桥不好,我们的南桥是拆机的不确定是好的》换一个上去更惨机器不开机了,再换一个新的南桥,上电看到了熟悉的惠普图标,也没有密码了,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南桥不好还会出现有密码的问题来啊。再就是以后买配件尽量买新的 ,拆机测试的不可靠啊。

网友:
呵呵!破不掉吗!下次直接都用新的了一次性搞定

网友:
顶起!!!下次可记得了

网友:
难道密码在南桥里?

网友:
换南桥也会引起这样的情况吗,不太清楚,论坛里曾有人发过破密码的贴子啊。

网友:
换南桥也会引起这样的情况吗,不太清楚,论坛里曾有人发过破密码的贴子啊。

南风面 -10 技术区严禁无价值内容

网友:
要是拍几张图片上来给大家看看就好了

网友:
长见识了,有图片更好

网友:
我上次换换个南桥也是有密码了 奇怪啊 密码芯片难道在南桥吗  我当初没弄好早知道在换个南桥了
不过可以看出南桥是有问题的

网友:
谢谢LZ分享经验,以后,就直接换新桥得了,可不弄测试的了

网友:
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这种说法,

网友:
真是疑难杂症,问题多啊。换南桥也换出密码来了。不知道以后换北桥会换出什么来着

网友(2010-09-25):
你说南桥也会造成秘密我不怎么信  你说能亮就出现秘密我想南桥是好的  在说HP的秘密在BIOS里

网友:
不会那么复杂吧,放电不就行了,联想一样的,

网友:
谢谢了,又长见识了!

网友:
要换桥买新的比较保险点

网友:
是不是你以前的哪个南桥  是在有密码的机子上拆下来的   应该密码也不会保存在南桥里    这是个很头疼的问题

网友:
任何电脑密码都不可能保存在南桥里的,要么BIOS,要么码片,要么IO,还没发现保存在其他地放的

网友:
这也行,长了下见识

网友:
怪问题 有时自己出来 密码

网友:
南桥换出密码来了????怪事,还有图标大小不一,是我就考虑内存了,因为是集成显卡

网友:
见识低微 不可理解~! 都能显示了 就表示这桥正确 桥不存密码啊 郁闷 死N多脑细胞

网友:
这种问题的确很少见谢谢楼主分享啊

网友:
我这也遇到过,一直不解,等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