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编程器怎么备份BIOS?

楼主(2010-08-16):
TOP编程器怎么备份BIOS?一直没搞清楚

网友:
编程器应该是差不多的吧,读操作,然后从菜单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
读好后点左上角的保存即可

网友:
你买的时候没有说明,有说明还搞不清楚?我还是自己做的呢,只不过不是你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