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P5A9P CPU供电只有0.4-0.5V

楼主(2010-08-16):
捷波P5A9P 上CPU开机,供电只有0.4-0.5V,复位灯长闪。但是不上CPU或上假负载,开机亮一下就灭,同时测得这一瞬间cpu供电只有0.9V左右。
经检查,时钟电路输出只有0.5V左右

网友:
供电不够吧应该~~~~~换你的电源试试~~~~

网友:
i/o有换过没呀。

网友:
检查有没短路或者空焊的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别的供电有没有都正常了  如果都正常  那么查CPU供电产生的工作条件  VTT_FSB  电源IC的VID组合  供电  EN信号

网友:
查VTT_DDR如果正常,查PWM的EN脚电压
PS:GB的南桥是非常易损的

网友:
经检查,时钟电路输出只有0.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