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精英HT2000 上假负载有复位,上CPU无复位。怎样处理

楼主(2010-08-16):
        请教各位前辈,本人自用的一块精英 HT2000主板,现在无法开机。上诊断卡,RST灯常亮,应是无复位。换掉CPU用假负载诊断卡又显示有复位,用万用表测假负载上的CPU供电测试点,电压1.5V。再换回CPU还是无复位。请问,这样的故障如何处理。

网友:
U座不良。通病。

网友:
没有复位吗?最好都看看他们的供电是否都正常的。

网友:
如2,3楼说,先换个好的CPU试 ,不行 压下座子。检查下内存和桥的供电是否正常,虚焊

网友:
内存供电有没?没有的话会造成上假负载有电压,是真U没电压,电压过高的话还会烧U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上假负载 有CPU复位与PG  上真U没有的话 确认U是好的情况下  一般是桥空焊了

网友:
感谢各位前辈的指教,因本人没有加焊工具,板子已委托别人修理,目前还未拿回。

网友:
你没有换U试下吗